求助索尼MBX-278 CMOS放电之后开机进系统风扇狂转1分钟 ...
求助索尼MBX-278 CMOS放电之后开机进系统风扇狂转1分钟左右准时掉电

楼主(2018-04-16):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引起的,,,大神修好了麻烦分享下

网友:
拆掉温控芯片试试 在显卡或CPU附近的八脚小芯片

网友:
排除一下温控电路,这种温控的问题还是有很多例子的!

网友:
自己用原机的BIOS合成个处女ME进去看看 行不行不就知道啦

网友(2019-09-17):
风扇狂转掉电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498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