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30进系统键盘触摸板不能用(USB键盘也不能用)

楼主(2018-04-16):
联想E530进系统键盘触摸板不能用(USB键盘也不能用),开机进BIOS键盘可以用,但是就是进系统,进PE全部都不能用,拆机仔细看发现主板没有进水,键盘接口都好好的,客户说正常使用坏的,上网查也下,也没有这方面的通病阿,没有一点头绪,因为键盘是由IO控制的,我以为是IO坏了,就在IO的边上用放大镜仔细看了看,不仔细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KAO ,发现IO里面的那3个脚发黑,于是拆之,之后真像大白了,断线了,没有技术含量,发图片给大家看看,谢谢!勿喷!

网友A:
这都能发现, 真是细心,不过也得功力深厚

网友:
有图纸吗这个机器楼主,我想看看是那几个脚

网友:
很多笔记本用观察法可以修好。。。。

网友:
键盘接口直接EC ,中间断线的多,打一下接口阻值·····

网友:
楼主分享的挺好,新手学习的宝贵经验。

网友:
进水的笔记本,只要不是那种连带的芯片异常烧后级的,一般自己观察腐蚀的电阻,断线 多数是可以修好的,眼神要好

网友:
楼主细心的很啊    这也是很6额v

网友:
这个故障倒是挺难判断的 因为你说进系统USB还不能用 因为一般USB是由桥控制的

网友:
非常感谢!解决大问题 了!!!!!!!!!!!!!学习了!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确实是够细心的!点赞!!!!

网友:
这眼神很好

网友B:
楼主线补的完美,手工不错。。。。。。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确实是够细心的!点赞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发现, 真是细心,不过也得功力深厚

维修笔记本就要细心了,呵呵,细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线补的完美,手工不错。。。。。。

一般般了,,也不是太好了,、、、、、、、、、、、、、、、、、

网友:
也没有秒杀了,,也查了很久,也看了很久才看到了,最少看了1个小时左右了,

网友(2019-09-16):
键盘不能用专题
:
https://www.chinafix.com/zt/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