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 3 11 BIOS

楼主(2018-04-16):
接了一台 YOGA 311 ,故障是跳屏 一开机图像就会跳动,以为是屏幕跳动,不动机10分钟后就会正常。
我把屏线拆装了一次也是跳动。错误的以是屏挂…… 报价700元
上网订了一只新屏总成,装上泪奔了,还是跳屏。
……。维修过程省略一万字。
……。       最后结果是焊接了一根屏线地线到主板OK了

送上BIOS 联想 YOGA

网友A:
过程省略。。。。。。。。。。。。。。。至少简单说下怎么查的呗

A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省略。。。。。。。。。。。。。。。至少简单说下怎么查的呗

维修过程持续了2天。再换过新的屏线,焊过主板的屏线插座,没换。最后是把原机的屏线全拆了才解开迷。屏线的GND线是焊接到铁壳上,不是焊接到针口。主板插座和铁壳接触不良,形成了开机跳屏。

网友(2019-07-15):
学习了,修的很仔细,望以后我也成为楼主一样的大神

网友(2019-10-22):
我这个yoga3 11开机能触发大小写灯会亮但内屏不显示,外屏没接过,没minihdmi线,楼主知道这个屏幕接口针脚定义吗

网友(2022-11-22):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