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特殊故障分享

楼主(2018-04-16):
今天接手一台联想G50-70M特殊故障,故障现象是开机LOGO出来后黑屏 可以进系统,用灯照下是暗屏,奇怪的是按下电源键待机后在唤醒就可以一直亮着了,有点郁闷莫不找北的感觉,先换了屏还是一样,进PE也一样,拍了几次电脑感觉也是不接触不良,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本来怀疑是屏控制电路是不是电压过低或者控制芯片不稳定,后来想到不是按F9可以关闭屏吗,就试试看结果居然可以了开关屏就可以正常显示了,干脆把键盘排线拔了居然好了,我也是醉了。总结键盘轻微漏电引起的关闭屏。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这样的问题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搞,得一个一个去排除才找的出来故障点

网友A:
大师现在以修联想主板为主吗?放眼望去全是联想故障板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现在以修联想主板为主吗?放眼望去全是联想故障板

联想出货量大啊!!!联想出货量大啊!!!联想出货量大啊!!!

网友:
楼主好运气   这现象简直百年难得一遇啊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真是奇葩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啊

网友:
见过这种故障,有的键盘损坏了导致屏闪烁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现在以修联想主板为主吗?放眼望去全是联想故障板

大师不敢称,学习中 有空写点,自己的维修过程和心得,大家分享下。

网友:
外设造就的一些怪问题很多,通常最终总结都是客户进水造成的,一般拆光到最后都能发现问题。

网友B:
楼主没有拆键盘测试的习惯? 之前遇到闪屏的 后来发现是键盘问题 换个就好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朋友一个这样的,键盘引起的屏暗,有时候又屏亮,害得我把屏线都拆开了,绕了弯路了

网友:
遇到几个键盘导致不亮机的了,还有键盘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拆键盘测试的习惯? 之前遇到闪屏的 后来发现是键盘问题 换个就好了

这个机子很新封条都还在 还有键盘膜 没想到那里 本来以为屏或者是屏线,这种故障很容易进入误区,运气算是不错还没动大手术就搞定了。

网友:
键盘能导致很多问题。有时候最好裸板点试试

网友:
是键盘引起的问题,,,,上次修到过闪屏,,,换了键盘OK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

网友(2018-05-16):
今天遇到一台g50-70的主板去掉bios电池可以亮机,关机再开电流跑到0.02指示灯亮黑屏

网友(点评):
这种bios可能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