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终结者

楼主(2018-04-16):
机型:N4030
板号:09259
故障:不定时掉电

     同行送修一台DELL N4030报故障说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就掉,有时半小时才掉,还说给别人修了,没修好,一样的故障,报价后同意维修。拆开机后看了是AMD的显卡,显卡给人加焊过,还给人换过EC,刷过BIOS,风扇也给改了。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看来上家也是修到没招了。

机器能开机,BIOS刷过,显卡进系统正常,EC换了,那这些都没考虑了。打开图纸,这板的断电保护是拉低3V 5V开启信号来实现断电的。

而拉低动作是由U3901控制完成,U3901用的是EMC2102芯片,是DELL板上常见的温控芯片。由于上图中Q4201在实际电路中是无装的,那么就只有U3901这一路来控制。

量了EMC2102的供电,时钟都正常,估计要么芯片坏,要么温控检测电路异常。为了达到快速维修的目的,这些也不去深究了。直接断开了EMC2102连接的Q3904,来去除温度保护断电的功能。

实物在内存贴纸底下

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风扇要给客户清理干净,风扇改成常转,不然真的温度高烧坏显卡。说到改常转,经常看到同行修机直接把USB5V电压飞线过来改,这样有时会导致USB供电不足,在这里其实可以直接一坨锡可以搞定的事。而且不会影响电路。看EMC2102的图,直接把27跟26脚用锡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改完后装机测试,怎样开都没掉了,进去系统拷机正常。想不到他电脑还有以前的经典游戏,哈哈哈,一下给电脑干完了。

最后总结:这机掉电故障是温控电路异常引起的,此法只适用于温控异常的机器,大家不妨试试吧。也许有惊喜!大家看贴的同时不妨帮忙评个分,评分不扣分的,谢谢.

 会员1533827300鑫豆2024-1-2 12:00
 会员11950832元2023-2-22 11:25
 会员9041692元2022-11-2 12:22

网友A:
楼主努力了维修很细心,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努力了维修很细心,不错,值得学习~~~

觉得有用评个分,你的评分是我写贴的动力

网友B:
掉电故障是温控电路异常引起的,牛了。不过是不是这个问题。看下鲁大师正常不,要是铜管坏就悲剧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DELL N4030電源終端/不規則斷電

网友B:
我遇到鸿基的好几款了,这个问题,风扇改长转,温控去电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故障是温控电路异常引起的,牛了。不过是不是这个问题。看下鲁大师正常不,要是铜管坏就悲剧了

这些问题就不用考虑了,肯定确定铜管好嘛,风扇已改常转,开了十多分钟用手摸了都很凉,铜管坏的话也不可能这么快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鸿基的好几款了,这个问题,风扇改长转,温控去电不要

恩,我都说了这法只针对温控引起的掉电,掉电故障可能有很多种。

网友:
直接把风扇那条检测信号线断开,这样可以变常转了吗

网友:
思路不错,换个角度看问题,确实可以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 思路 ,666666666

网友:
通俗易懂,这下就解决了很多人这款机器掉电的问题了.

网友C:
散热搞好了  温控不要也罢
对么 ,,,,,,,,,,,

网友:
看楼主修机,确实是轻松加愉快的,功底扎实,分析准确到位,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掉电问题不好修啊!这个分析的好,积累经验了!

网友:
DELL机器风扇若去掉转速控制改常转大部分都会造成掉电。可能是风扇转速检查异常造成掉电

网友:
原来这样的!维修还是要细心滴,长见识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机器,我到手基本就是先去保护

网友:
学习了,讲的很是个详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哦,定位精准没有盲目的搞,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一些维修经验,

网友:
厉害,厉害,大神级别的人物。
我到现在还没有修过温控问题。

网友:
我修的都是开关脚电压拉低 是小板跟大板接口处接触不良导致 要彻底解决直接飞线搞定

网友:
问下楼主不定时掉电如果是温控电电路引起的,在鲁大师中测是温度时高时低吗

网友:
如果自己修的 一般都是先刷BIOS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个差不多的没搞定。。。下次遇到直接干温控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啊,多谢,小小白,路过。

网友:
楼主很细心 也很努力

网友:
把风扇改常转的我都是把5V后级电压飞过去的 ,这下看了楼主的长见识了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有个5913还是5912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大神级别:kaixin:,。。。。。。。。。。。。。。。。

网友:
其实掉电的故障挺容易修的 首先考虑温控 如果拆了还会的话 那么就用SLP_S3#和其它信号进行对比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

网友:
改的确实够狠,温控电路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这个经验要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不错楼主分析得很透彻,最后拿个改风扇的借电创意好,果断加分

网友:
这个下次一定要注意看看温控电路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硬,,秒杀捡钱。。。

网友:
温控引起的掉电,掉电故障可能有很多种。明白了

网友:
恩,我都说了这法只针对温控引起的掉电,掉电故障可能有很多种

网友:
是 的,维修 是要 细心 哦!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估计上家温控都没查的。

网友:
佩服楼主 二修这种情况我一般碰到都比较头痛 修不好的多

网友:
楼主比较稳啊 哈哈·········

网友:
很厉害,这种鞋老机器修电路不多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涨知识了,。。。。。。

网友:
这机器掉电原来搞显卡的多

网友:
楼主老司机,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老司机66666666666

网友:
这个遇到过一台,不定时掉电,最后换了ec好了

网友:
竟然 是温控方面的问题,很少见的吧。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问题导致的。换了南桥就好了。向楼主学习了。确实很厉害

网友:
我遇到鸿基的好几款了,这个问题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这问题换个芯片,不知道能不能好

网友:
楼主努力了维修很细心,不错。。。。。。。。。。

网友:
很厉害的技术啊!非常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
看来掉电的故障,需要检查散热,还有温控电路

网友:
是温控保护电路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老生常谈,呵呵,这机子是有掉电的问题,显卡,温控是高发区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搞好了 温控不要也罢
对么 ,,,,,,,,,,,
好像不要温控芯片的话会掉电了哪怕散热做得再好

网友:
学习 了 分析的真不错呀 思路清晰、!!!!!!!!!!!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 改长转的

网友:
跟你一比较,我感觉我自己好惭愧。我都算不上做维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