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77 pro4-m 不上内存供电全部正常 一上内存就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8-04-16):
cpu供电芯片l6718 无PDF  现在无从下手  不上内存供电正常  跑码 内存不过  一上内存 就没有cpu供电  内存  cpu都是好的·

网友A:
换个cpu试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B:
看内存边上有没有连接I2C总线的6脚芯片,有去掉看看

网友C:
冒昧的问下,不知道换过电源没有。

网友:
华擎的板子 就这么牛逼  整版还是比一线差了很多  各种小毛病

网友D:
重点看一下SPD 这个3.3V的电压  ,
部分主板设计内存插槽和CPU 部分 共用的一路电压

上内存没CPU供电时测一下VRM 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下,,,,,,,,,,,,,,,可能有惊喜

谢谢  cpu换过  cpu好的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内存边上有没有连接I2C总线的6脚芯片,有去掉看看

好的  我去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冒昧的问下,不知道换过电源没有。

客户描述和我测试一样  所有电源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看一下SPD 这个3.3V的电压  ,
部分主板设计内存插槽和CPU 部分 共用的一路电压

第一 内存好的  不存在spd3.3V问题  第二 如果spd问题 那么不上内存  会有cpu电压  上了就没有  那么上内存spd只会被拉低  但是内存是好的  所有 这个不可能  第二 我也想查VRM的条件  可是我压根不知道脚位也查不到·

网友:
坐等结果  感觉会不会是内存好信号的问题有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0591-1-1.html

这个好东西 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