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61怪问题解释不通

楼主(2018-04-17):
前个礼拜有个客户拿来一台HP 3330机器,说点不亮了,我测试风扇是转的桥也不烫手,测量一下桥对地了,心想这个代价大了,就打发客户走了,回头我拆下主板,USB也没短路,待机也不短路,但是桥对地为0.我就纳闷了,供电也都正常,我有点来火,就扣掉电池,过了一会装上去,测量桥依然对地为0,插电看看吧,D的一声亮了,这是什么鬼,跑系统都OK了,U盘也能读,上午放歌都OK,关机几次开机再测试都正常,但桥对地依然是0.第二天客户给了100块拿走了,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客户也没反应什么,放个电钱就来了,感觉不踏实。包修1个月,看运气了

网友:
你测量阻值为零通电测这路有电压吗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说下桥对地测的哪个位置?还有万用表是什么样的,表笔相接误差多少:daizhi:

网友:
你测试过H61的芯片试试 有一个电容阻值是0的

网友:
这得看你测的哪里了  有的地方是对地的

网友:
你肯定测错了,完全为0才叫对地,兴许这板就是保护了,放下静电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因该测错了吧,对地电压都没有怎么会走码

网友:
桥对地为0能亮机,是不是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