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开不开机” 需看心情!

楼主(2018-04-17):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和自己的一台笔记本耗上了,以前只接触软件,对硬件不熟。故障描述如下:笔记本 联想G480 主板版号LA-7981P
开机时“黑屏”不显示,摄像头灯常亮!
至于多久能开机,要看笔记本的“心情”。(在按下开机键到显示Lenovo的logo之间,少也等几秒,多则要等个把小时,总之它会亮也能进系统,进系统后就一切正常,温度,速度都正常,只要不关机怎么折腾都行
不显示时!风扇不转,南桥,CPU发热很快,烫手70度左右,等开机了,就迅速降温了。
待机电流正常,触发也没问题,开机电流跳变到0.9A左右就不动了,然后各大芯片就发热了。(正常进系统实测电流是1.03A)

由于没有电路图,也不知条件暂时不知从何处入手,看帖子,这款机子故障率挺高,还望老师傅们能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签到的人不少!有大师路过吗

网友:
签到的人不少!有大师路过吗............

网友A:
看看硬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应该是挡外设的

网友:
先 简单排除 BIOS软件故障,刷一个BIOS看看,记得备份原始BIOS。。

网友:
缺少电压 重点测试下单桥供电和转换电路

网友B:
谁说没有PDF的 这么懒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2493-1-1.html

网友:
现在机型先刷个BIOS试试,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机型先刷个BIOS试试,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差一分下载分下载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应该是挡外设的

谢谢提示!
开始怀疑过硬盘,重新格,分区,对齐……
换了一块硬盘故障依旧。

网友C:
哎,只能推荐你刷个BIOS试试啦。主要是我的下载分也不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只能推荐你刷个BIOS试试啦。主要是我的下载分也不够了

谢谢!
刷BIOS试试

网友:
有一点忘了讲,通常冷机启动秒进,重启就犯病!很奇怪!然后就等一段时间又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又没有下载分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80这机子问题比较多,我也弄了几个都是BIOS的问题

我的bios 版本5ECN92WW(8.04)可以刷5ECN96WW吗?
找不到9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没有PDF的 这么懒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2493-1-1.html

谢谢!分享
前辈厉害,按你的方法先捋一遍!

网友E:
这款机器,桥容易脱焊,可以先刷BIOS,不行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桥容易脱焊,可以先刷BIOS,不行换个桥试试

好的!谢谢!我先下图纸,排查一遍,确认是哪的问题,就开凿
刚接触,还没入门 修好后回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