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ev14117c11t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8-04-17):
索尼 sev14117c11t 反复掉电重启,上电到1.2a左右掉电,屏幕不亮,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待机正常,量各个电感都有电压,如果把内存条拆了,就不会掉电,没有思路了,麻烦各路大神指点一二,感激不尽,没有找到这个BIOS,还没有刷bios,cpu换过,内存也换过,

网友:
是反复掉电重启,(这个过程屏幕是不亮的)把内存拿掉就不重启,

网友:
如果拆内存不掉的话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不过也有特殊 我之前遇到一台 不上内存不掉点 上内存掉电的 后才经检查是显卡供电问题导致的 因为显卡供电是在过内存后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