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P67 LE插USB设备重启

楼主(2018-04-17):
华硕P8P67 LE插USB设备重启,主要还是插U盘,插上马上重启,不插可以正常。5V正常,两根数据线,不插U盘时为0.5V左右,插上U盘为0V,请教下老师们。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主板拿来是USB 15秒后关机,把主机箱的前置USB取了,就可以开机了。但是主板自带的USB口,插U盘,就重启。

网友:
查查USBOC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