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 不出VCC_GFXCORE 但是能开机

楼主(2018-04-17):
B490 不出VCC_GFXCORE 但是能开机   机器来的时候  PL4401 这里短路 换了上下管  330电容  开机显示正常 但是进系统 画面会上下抖动 外接 也一样。测试PL4401不出供电 但是能开 ,求解

网友:
那就换cpu啊。上下管都短了。cpu多半也挂了

网友:
厉害厉害,大神级别:kaixin:,。。。。。。。。。。。。。。。。

网友:
不是没有供电 只是这个电流很小 万用表测不到 得用示波器才能测到    你换个CPU试试  因为你是短路的

网友:
这个电压上电的时候示波器可以测到,电压正常后会关闭。屏幕抖动换CPU试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还有CPU,短路很有可能把CPU内部烧坏了,CPU管理显示信号

网友A:
我这有台B470 这个电压只有0.45V,过BIOS蓝屏或卡死,用示波器测集显供电的CPU供电波行都正常

网友:
                               估计是CPU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B470 这个电压只有0.45V,过BIOS蓝屏或卡死,用示波器测集显供电的CPU供电波行都正常

集显电压0.45是正常的,蓝屏和卡机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换内存,看内存条件,查外设,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