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X550cc2.0EC(IT8517E) 的BIOS

楼主(2018-04-17):
型号X550CC REV2.0
故障: 风扇转速过快,刚开机不转,过一会儿转起来,就不停速度过快,时间长了现在风扇噪音很大,换新一样,8M BIOS刷过原厂一样,看线路这个风扇直接受控EC外围小电阻正常。哪位兄弟有EC BIOS  发下万分感谢
要EC的 *8M 刷过了原厂的 没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 那就改成常转的吧

网友B:
从系统下更新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 那就改成常转的吧

控制脚3.3V开关脚3.3V 本来就已经是常转了就是速度过快温度不高一直高速转顾客嫌吵才来修的 刚换了一块EC还是一样快速转,问题是刚开机不转正常 过过半分钟左右开始转就不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系统下更新看下。。。。。。。。。。。。

现在用编程器已经升到300 了 到官网看了300就是最新版了

网友C:
EC的程序是挂载8M的BIOS里面吧,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我记得,不行你就自己合成一个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的程序是挂载8M的BIOS里面吧,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我记得,不行你就自己合成一个试试呗

这个我也记得是用空白的也可以的  估计是桥出问题了 EC换了一块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