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牛v5好拆易修红牛v5拆解过程

楼主(2018-04-17):
红牛v5好拆易修红牛v5拆解过程

  不久前评测过智能手机红牛v5,拆下后壳后其别具风格的亮蓝色的中框还历历在目,今天对着款手机进行了拆解,以下便是红牛v5的拆解细节。

  pc材质后壳,质地轻薄却又不错的手感

  沿着电池仓下的扣手位,取出电池

  映入眼帘的蓝色的电池仓,可以看到中框上下的三块贴片天线。

  固定好中框的十几个十字螺丝钉,首先拧开螺丝。

  塑料中框的卸下略微困难,它采用的内扣的方式与前面板贴合的,扣位较多,需要一个一个打开。

  把中框分开以后去下电源键、音量键、这两颗按键通过位置的错落“卡”在边框上的。

  然后拆掉红牛v5中框上的扬声器。

  接着准备拆分电路主板,在此之间先“清理”掉通过软板连接器与主板相连的小器件,后置摄像头,扬声器出触点软板扬声器通过该软板实现与主板的连通的

  主板通过螺丝与前面板贴合。卸掉螺丝,分离主板和前面板组件。红牛v5

  前面板上取下受话器和蓝色贴纸。

  继续看前面分离出的电路主板。开关按键以及音量按键软板、振子都是通过焊接的方式直接焊在主板上。目前大多数手机这些器件都是通过软板实现与主板的连接的,这样的模块化设计前期装配简单,后期的维修也相对简单,对应模块出了问题直接替换一个即可,焊接的则稍复杂些。

  主要IC,采用的高通平台

  另一面,主要芯片仅一颗高通的电源管理芯片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2015-11-26 09:38 上传

  以上便是红牛v5的拆解内容,内部构造简洁明了,与许多智能机都很相似,对后续的维修也很简单哦。

网友:
咯,这机子市场上卖多少钱

网友:
支持 新手上路  大师指点。。。。

网友:
支持 新手上路  ,,多多指教!!!!!!!!!

网友:
习了,厉害啊大神,有高清图好找多了,对于烧坏的板子

网友:
好几年前的手机了.刷固件很慢,双卡固件更少,电源键又很软.没有手感,其他都可以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的拆解贴,可获得更多的金币哦!

网友:
电池居然是可更换的?那是多少年前的机器了?

网友:
可以可以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