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不触发电流0.01

楼主(2018-04-17):
T420不触发电流0.01,按触发电流没反应,有3.3V5V待机,U23  33脚-PWRSW_EC到PCH 有高低高跳变   U23 20脚相连的R335两端始终为低  看来是PCH没发出SLP#信号       INTVRMEN 3.3V正常    DSWVRMEN3.3V正常             VCCSUS3_3正常     V5REF_SUS正常       RSMRST#3.3V正常        BATLOW# 3.3V正常    VCCRTC 2.8V应该属于正常吧   量电子电压为3.0V  有怀疑过RTC电路但断开R620 R250  -SRTCRST  -RTCRST电压变回3V有没可能是南桥坏呢   因为桥有加黑胶  所以求下大神们帮助

网友:
-SRTCRST  -RTCRST电压变回3V有没可能是南桥坏呢   因为桥有加黑胶  所以求下大神们帮助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还有LID信号有没有查

网友:
LID#这个信号有没有查呢   有带黑胶的最难换了  有可能拆下来就掉点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桥的可能性很大  我自己的本当时就是桥坏了 换个桥 卖了

网友:
IO的工作条件查了没?还有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A:
你这个啥都正常了,看看南桥有没有瞬间发出SLP_S4# S5#信号啊,示波器测看看,没有南桥肯定有问题了,要是有你就得查后级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啥都正常了,看看南桥有没有瞬间发出SLP_S4# S5#信号啊,示波器测看看,没有南桥肯定有问题了,要是 ...

最后查到RTC电路问题,直接飞线上去   开机一天又不行连19V都不能出来了

网友:
要是时间可以,直接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R620 R250后面的两个电容换掉,,还有,不触发,EC有没有给南桥发出触发信号,还有,SUSCAK南桥有没有反馈给EC

网友:
我接到过不过保护隔离的,换EC好了。楼主的换个桥试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