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台联想被雷劈的显示器

楼主(2018-04-17):
一台被雷劈的联想显示器,开机可以显示。RGB行场同步全部短路。干掉防静电二极管后。短路排除。依然不显示。不会是图形处理芯片挂掉了吧

网友A:
你打VGA口的123脚三基色对地阻值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打VGA口的123脚三基色对地阻值没?

打了对地值700多这个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了对地值700多这个不正常吧……

700多肯定不正常了,正常好像是74还是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