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型号VM590L,版号X555LD,rev:3.3贴纸(331)X555LB,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4-17):
华硕型号VM590L  ,版号X555LD,rev:3.3  贴纸(331)X555LB,客户拿过来开机跑马正常无显示,在某宝购买了BIOS程序,刷完开机屏亮,但无LOGO显示,左上角光标一闪一闪,想验证BIOS是否正确,还有求大神们指导维修。想屏蔽一下板载内存,不知道怎么操作。在线等。下面是BIOS。

网友A:
能亮机你干啥要屏蔽内存啊?是否正确你不会进BIOS看看吗?或者用U盘引导看看啊

网友B:
有没有考虑外设,还有多刷几个BIOS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你干啥要屏蔽内存啊?是否正确你不会进BIOS看看吗?或者用U盘引导看看啊

屏亮,左上角一个光标闪,无LOGO,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考虑外设,还有多刷几个BIOS试下

BIOS已经在淘宝两家店买了,裸板,无任何外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亮,左上角一个光标闪,无LOGO,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我这个合成过的BIOS你试试 X555LD REV

网友:
能进BIOS不

网友:
不能进BIOS,键盘操作只能CTRL+ALT+DELETE重启,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合成过的BIOS你试试

这个BIOS我好像下载过,也一样的,是不是不认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我好像下载过,也一样的,是不是不认显卡?

这个是我自己合成的。。。。。。。

网友D:
给你一个OK的自己测试好了的 X555LD REV3.3 贴纸X555LF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OK的自己测试好了的

兄弟,贴纸型号不一样,能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自己合成的。。。。。。。

你可以帮我在官方下载我这个型号的BIOS帮我合成一个吗?我这个估计是显卡不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自己合成的。。。。。。。

刷了你这个合成的,开机都不能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你这个合成的,开机都不能亮了

官网那种我不会玩,,,,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  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X555LD REV3.3 屏蔽内存...你可以试下

网友E:
外接也是一样吗?主板的屏线接口那里有个LVDS转换芯片!

网友:
我之前也是遇到,刷了几个bios,最后刷好了。。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看看

网友:
干嘛要屏蔽内存啊,,,,,,,,,,,,,,,,,,,,,,,

网友:
华硕贴纸X555LDB主板BIOS   售后朋友给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618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试试这个

网友F:
不是亮了吗 能亮机你干啥要屏蔽内存啊?是否正确你不会进BIOS看看吗?或者用U盘引导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亮了吗 能亮机你干啥要屏蔽内存啊?是否正确你不会进BIOS看看吗?或者用U盘引导看看啊

不能操作,就一个光标闪烁,什么都不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也是一样吗?主板的屏线接口那里有个LVDS转换芯片!

外接一样!!只可能是内存或者是南桥了!

网友:
判断可能是驱动不对,或其他原因ec给拉低了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
把硬盘接上应该可以,或是BIOS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