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杭州直营店每日一贴) iPadAir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4-17):
大家好,我是杭州迅维直营店的王工。这边遇到的门店机比较多,在这里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店里遇到的机器的维修实例。

【故障机型】iPad Air2
【故障现象】不开机
【故障分析】
顾客拿来不开机,首先判断是电池故障还是主板故障。如果是电池故障的话,直接更换电池即可。那么先来判断一下。
拆开机器,用可调电源夹住主板供电端,然后触发开机。如果能正常开机则是尾插或者电池之类的外配问题。如果触发开机有问题则是主板问题。该机器触发之后直接是短路状态。
这种触发短路,而且是大短状态,故障多发于主电源本身,CPU供电,硬盘供电。那么接下来就看具体出现在哪里
【维修过程】
既然是短路状态,为了速度,直接对着电源附近,CPU附近,硬盘附近的滤波电容通通打值,运气比较好,打第一个的时候就发现滤波电容C1802两端都是接地状态。那么我们打开图纸看一下,C1802是连接哪里的。
图纸中可以看出是硬盘的3.3V供电短路。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硬盘本身损坏,二是这条线路的滤波电容损坏导致接地。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线路上有很多这种滤波电容。那么我们先熏上松香。然后可调电源调到3V的电压。
然后对着这条线路接通3V电压。
我们可以看到图中的电容上面的松香最先融化。
找到了故障点就好办了,由于是滤波电容,直接取下该电容。不会影响整体性能。

在打值,阻值400左右。正常了。接下来将主板装回去,开机测试。
开机测试正常。客户是激活界面。客户激活之后测试功能正常。维修结束。整个维修过程30分钟以内。

大家有维修需求的话,也可以与我联系哦
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 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下沙高教园鑫沙数码215(福雷德广场对面)
固定电话:0571-81950567‬
业务手机:18957109538
微信:18957109538
QQ:287280287

网友:
平板还没有修过啊 先学习一下,,,

网友A:
如果是主板故障的话,直接更换电池即可。................如果是电池故障,换电池吧......

网友:
版主重新编辑下文字,有地方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主板故障的话,直接更换电池即可。................如果是电池故障,换电池吧......

如果是电池故障,换主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池故障,换主板,呵呵

重新编辑了。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主板故障的话,直接更换电池即可。................如果是电池故障,换电池吧......

重新编辑了。。。。口误,不手误。。。。

网友:
楼主厉害,那么准确判断问题所在,迅速解决、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修比拆机快。。。

网友:
大家有维修需求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迅维快修杭州旗舰店 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29号颐高数码A座J1002
固定电话:0571-56833445
业务手机:18957109538
微信:18957109538
QQ:287280287

网友:
畅快淋漓啊,看高手过招就是爽!!

网友:
楼主,这种修板子收费,能收到三百多吗

网友:
厉害了,简单快捷啊,。。。。。。。。。。。。。

网友:
如果是主板故障的话,直接更换

网友:
,真是捡到钱了,平板还没有修过啊 先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感觉修起来好简单···

网友:
平板还没有修过啊 先学习一下,

网友:
言简意赅,精华!IPAD大短,多是滤波电容短路,先不要动芯片。

网友:
如果C1802电容对地短路,那用表检测时会有很多相连的电容显示短饹,不知道楼主在不烧机的情况下是如何确定此电容对地短?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期待后续!

网友:
ipad只换过屏和电池,没动过主板,学习了。

网友:
30分钟修好,不墨迹啊。咱什么时候能那么快就好了啊

网友:
修机就是有先有明确的思路才好动手。。。。。。。。。。。。。。

网友:
感谢分享,大师级的杰作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 松香怎么个熏发啊  是这种松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