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无外接声音维修

楼主(2018-04-17):
        故障机    a1502
  故障    外接无声音  内置正常
    机器是老大的朋友,拿来的时候就说外接没声音叫修修。
进苹果系统也是一样,看来不关系统的事情,而且外接上好内置正常转换外接,就是外接没有输出,看来接口问题不大,应该是主板问题。直接找来点位    直接来到这里 开始有点看不懂   照着这里看 能懂一点,既然插上耳机内置能没有自己检测到关闭所以7脚就不用查,那为什么会没有输出了,开始我是直接打了接口旁边的电感都是000,感觉不对在怎么说左右声道都不应该啊看到图纸 (照着刚刚那个图纸发现这个两个应该就是左右声道吧)  发现一个只有058   一个000的值 直接断开电感发现芯片那边也只有3百多(不知道是否正常)既然发现问题那就查吧    这就是短路方接的东西,都换掉后,接好电感发现值也有5百多了,洗洗装好测试,卧槽勒,声音到是来,不过新的问题来,耳机插一半左边有声音, 插完 右边有声音,反正就是外接只有喇叭在叫,在这里徘徊了好就,而且发现插一半时2脚正常拉低,插完了二脚就回到4.4v,当时以为接口也坏,直接换,还是一样,芯片我又不想动,查了一圈没办法了,就找了以前换下来的a1466的电源接口小板,上面的声卡就是和这一样的,值好换好花了我好久的时间,而且眼睛都摆花了    上第一次的时候没焊好导致进系统直接硬件也认不到以为芯片给搞死,就又焊了一次,视频是修好录的声音杠杠的

网友:
表示好多年没修到过苹果机器了,哎,怎么个惨字形容,甭说了楼主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