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R455不通电

楼主(2018-04-17):
           今接了一台ASUS R455L手提:接

电源没电流,按维修步骤看外观有没有进水无,擦开主板上 有水迹,洗了没RHO                                          断线,再量19V无,3V/5V无。无待机,隔离保护没过,开关边上8脚MS管控制脚跟输出短路,换了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技术可以哈!

网友:
是保护隔离管坏了吧,,,,,,,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

网友:
顶一下
求指导主板进水后通电指示灯不亮  该怎么检查

网友:
是不是隔离管子

网友:
是隔离管子

网友:
这情况算是捡死鱼了 呵呵                           有钱进好事

网友:
进水机有的也挺好修的,你没说清楚那个八角有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