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饭煲按键正常,不加热问题操作

楼主(2018-04-17):
                    美的电饭煲插电按键可以正常操作,煮饭烧水都不加热,拆开量发热丝没有坏,量发热盘坏了。

网友A:
你可以说的再详细点  发热盘 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说的再详细点  发热盘 怎么搞

   正常发热盘有阻值,200欧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说的再详细点  发热盘 怎么搞

      发热盘好的会有阻值,200欧左右

网友B:
电热盘很少坏的,先修电源,看看是不是用电容降压的,如果是换掉降压电容,这个电容容量变小会导致电流不够从而继电器没有足够的电流吸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热盘很少坏的,先修电源,看看是不是用电容降压的,如果是换掉降压电容,这个电容容量变小会导致电流不够 ...

                   我这个是问题解决了的帖子

网友C:
很简单 测一下加热盘的电阻就知道是不是电热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 测一下加热盘的电阻就知道是不是电热盘坏了

     这个贴子拍了图,是发热盘没有阻值,已经坏了

网友:
这个也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