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维修

楼主(2018-04-17):
接到一台进水机,N37E5602腐蚀,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看到料板上有个51117位置和脚位定义一样的,代换后正常修复。

网友:
记下来 代换芯片可以方便维修,,,,,

网友:
好用,,试试看,,,,,,,,,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收藏了

网友:
记下来 代换芯片可以方便维修,

网友:
楼主 牛逼  技术精湛 。。。。。。。。。。。。。。。。

网友:
顶一下

求指导进水后主板通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 该怎么检查

网友:
进水的机器说好修就好修,说不好修就废了

网友:
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下次碰到也试试

网友:
可以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