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 A1312 不通电 走狗屎运维修

楼主(2018-04-17):
                接了一个苹果 A1312 一体机不通电,这个拆机比新款超薄一体机安逸多了  轻松把屏拆下,查看论坛 这个故障是个通病 故障点直指电源板,拆开电源板 发现保险都烧了  说明电路交流短路了, 先量各大功率MOS管 运气好  第一个就量到了MOS管三个角直通   拆下换上好的 再换好保险,通电亮了,上屏幕 机子成功点亮,别急 故事还没完,断电后再插电,又不通电了,测量保险都是好的,看来还有问题,从故障点 MOS管周边查找 发现MOS管有一个脚连到的一个贴片电阻本身标记R1000 电阻 阻值大,在料板上只找到R101  阻值都是一样 可能是误差不一样,换上好反复测试,正常了,装机收钱 !

附上图 换红圈圈的分别是坏的场馆和 保险的位置  电阻没拍清楚 下次有碰到的 自己找下!!!!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

网友:
非常幸运啊,苹果好修的不多啊

网友:
运气不错。 我们 接商家就没有这种好修的机器了 都是烂的不行的

网友:
苹果的本本很难修。一个是很难找图纸,二是集成度太高

网友:
楼主,你运气真好,今天可以去卖彩票了哦

网友:
这个电源板还是蛮贵的,1312有2款电源板通用的,发出去修得2百块

网友:
电源板 我一般 不修,以前尝试过用不住,我都是换。

网友:
你这个确实是走了狗屎运啊。这样都被你遇到了。

网友:
恩  不错  很好很好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通病的话,修起来还是顺一些的。。。。

网友:
运气很重要,观察也很重要,思路也重要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运气很好。。。。。。

网友:
这个确实捡到了。。。算个小问题。。不过收费应该不低吧

网友:
非常幸运啊,苹果好修的不多啊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这个板了都修呀。我们都是换的

网友:
修苹果就是安逸,,收的起价。。。。。。。。。。

网友:
很清楚,这个板换的话还有点高,修起了很好

网友:
恭喜楼主,这好事不是天天都有

网友:
苹果一体机  拆一下 比修机器还辛苦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遇到先查一下社里,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没有看图纸都给修好了,确实是捡到了,恭喜

网友(2020-07-23):
修起了很好

网友:
这种修了,用三个月再说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源板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一体机有些不好修

网友:
苹果的能收费的啊,可以

网友(2020-09-05):
希望我也能有這樣的好運氣啊~

网友:
苹果可以修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