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DELL 5470拆机

楼主(2018-04-17):
先来张外观图

D壳看一下

底壳的螺丝要全部拆掉,一个不留,留了就打不开后盖了
这机器的结构是D壳和机身分开的,键盘是镶嵌在C壳里面的,所以不存在说先拆键盘
底部螺丝拆完后后壳直接可以取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主板 风扇 电池 硬盘了。

拿掉电池, 硬盘  这个上面没有螺丝。
接着把主板上面的风扇螺丝去掉,主板上有一颗螺丝,然后按顺序取下硬盘 风扇

只见单独一块主板就在眼皮下了  把键盘线 指纹线 BIOS电池线 屏幕线 (左右一根)全部扣掉
这时候这边就可以拿下来了  注意主板上有螺丝

好了 这机器就算拆机完成了

网友A:
这机器过保没,不知道出厂多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过保没,不知道出厂多长时间了。

早过保了,我修了不下20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过保没,不知道出厂多长时间了。

这都老机器了  咋可能没过保啊 这都是4代的U哦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 照片很清晰啊 这机器还算好拆

网友:
看了这个拆机分解还是对自己很有帮助的

网友:
拆机很专业,我就特爱折腾,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