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脑壳的 宏基4750G 有时关机 和装系统蓝屏维修

楼主(2018-04-17):
             客户送修一宏基4750G  说是有时候自动关机  问题!   拿到机器,因为客户硬盘已取走 先找个硬盘 装个系统搞一哈,尼玛换了几个镜像,每次到解压完成 重启进系统了 就蓝屏闪一哈 就反复重启了 根本也看不到蓝屏啥代码,如果进PE 点半天都不关机,然后是排除所有外设,CPU,刷BIOS   加电容等,都是无用功,依然一个吊样,这个时候脑壳有点痛了。
      为了方便裸板好点,把C壳上的开关板拆下来,拆下来发现 开关板进了水的,刚好有个坏机 进水的开关板也难得处理 管他三七二十一 拆下好的开关板 上起
点机 机子顺利进入系统 也不蓝屏 也不关机了 反复测试正常,至此机子维修结束,闯尼玛的鬼 这种问题还第一次遇到!

网友:
老司机 新问题  搞多了  还以为哪里的信号不正常了  学习了

网友:
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这个道理了,到头来发现居然开关板能引起这种奇葩问题,表示第一次见过!@!!!!

网友:
开关板 还能导致蓝屏

网友:
开关板引起自动关机,死机的有很多,但是引起蓝屏重启的还真没有遇到过,太奇葩了!

网友:
卵哦。开关会导致蓝屏?  老火。 疼到脑壳顶了。。奇葩的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隐蔽,容易绕进去

网友:
我不仅看到了你一头包,而且还看到了你烧鸡的时候拿嘴去感应烫的性感香肠嘴

网友:
开关板引起自动关机,死机的有很多,但是引起蓝屏重启的还真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