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 触发掉电 维修版号DAOTWS

楼主(2018-04-17):
现象电流上到0.12掉电 PL18只有3V 发芯片 装机5V正常了   触发还是掉电 看来机器还 有问题又测得PU4 3脚无输出 对地阻值正常 供电开启都正常 HWPG也自然不会有 所以就掉电了 果断换掉PU4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了 上传个机器图纸

网友:
这款 主板那个 符合MOS管 坏得 相当的老火。。。修过几台都是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