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Ipad Air2 无法激活维修

楼主(2018-04-17):
                  故障机型: IPAD AIR 2
                  故障现象: 莫名恢复模式且刷机后无法激活
                  维修过程: 客户说是iPad放了一晚后,莫名变恢复模式。刷机后无法激活。

                 接机后观察,此机器没有卡槽,是wifi版的ipad。且激活界面前是可以连接wifi的,首先排除因wifi不良造成的无法激活。再次询问客户,此机器是购买的二手机器,并且一直没有升级过系统。因此可以判定此机器应该是硬解过的机器。因为以往的iPad硬解只需要序列号正确就可以激活,而自从苹果推出11.3的系统之后就必须要蓝牙WiFi码和序列号对的上才能激活。
                既然判断出了问题,那便开始拆机重新写上对的上的蓝牙wifi和序列号。
                ipad屏是粘后盖上的,为了稳妥起见。我采用的是加热平台来拆屏,而不是吹风机,这样提高了拆屏的速度,也降低了爆屏的几率。

         首先加热平台调到80度左右,背面加热三分钟,正面两分钟就可以下刀拆屏了。(各位有过给手机屏换盖板的经验就知道80度是不会烫坏屏幕的)拆屏之前最好是去淘宝或百度下拆机完的内部图,主要是了解下内部的排线走线还有边框的宽度防止拆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如上图,屏幕已经拆开,iPad air2和之前的iPad不同,内外屏采用了一体贴合,而不是以往的分开的方式,并且内屏更大,边界更窄,所以两边下刀的时候不能下深了,否则会划伤屏幕。不过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内屏进灰的问题了。后盖的结构也变得简单了好多但还是要注意下wifi天线和开机排线的位置,防止拆屏的时候划断。
          接下来就是取出整板了,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拆下电池锁紧螺丝的时候要在接口处做一下绝缘的处理。

                此机器确为硬解的机器,因此,拆屏还有拆硬盘都降低了许多的难度,拆硬盘时,硬盘周围贴上一层隔热胶带,而不是裹上一圈圈的,其目的是为了当一下热风枪的风,而不是把CPU什么的捂在隔热胶带里,那样反而影响散热。iPad的板层比较厚,地线粗,散热很快,因此拆芯片都需要采用比较高的温度来进行。

          air2采用的是64位硬盘,用测试架写入序列号蓝牙wifi后,用加厚的钢网来植锡,这样焊盘就无需将黑胶清理的很干净很平整。

            最后将硬盘装回主板,主板装回机器。刷机,进系统,大功告成。

 会员14695192元2022-11-10 20:03

网友:
IPAD,IPHONE解锁类文章论坛非常少,谢谢楼主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下次要写序列号就请教你了哈。。。

网友:
不是联网激活的吗 ············

网友:
看帖子都得花钱了。。好坑阿支持下  一会买一次 看看

网友:
看了我也写不了 没设备 ........

网友:
很厉害的技术啊!非常不错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