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换EC,是否带程序

楼主(2018-04-17):
机型:A1278
故障:不触发(不出公共点电压)
尝试过换充电芯片,故障一样是不出公共点电压,后来我用风枪吹一下EC,就可以开机进系统了!现在过了几天又开不了机,我想直接换了ec,就是想问一下,这个EC是否带程序,因为找不到那种带板的EC来买,有修过带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苹果SMC都带程序,且要按板号买剪板EC

网友:
苹果的EC 还真没见过没带程序的哦。。 呵呵

网友:
前天我也买了这个芯片  绿灯不亮   还没到呢?等试试好用不,

网友:
苹果的EC都是自带程序的 要换的话得买剪板的

网友:
这个是肯定有程序的,吹EC好不一定是EC的问题看看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SMC都带程序,且要按板号买剪板EC

有人成功刷写过苹果SMC的程序嘛??

网友:
不带程序是不可能的,这辈子是不可能不带程序的。建议检查触发条件,不要盲目去换EC,钱多也不是这样烧的。

网友:
不带程序是不可能的,这辈子是不可能不带程序的,你看看是不是吹到小电容了啥的

网友:
苹果的所有都带程序   没有例外

网友:
小白还没有修个苹果的,修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带程序,买原型号料板拆,如果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排除EC,基本上料板没动过的EC不会有问题

网友:
买相同料板拆吧,不然哪怕可以开机,也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直接买个代换的芯片就好了,这个换过几台了

网友:
苹果EC都带程序的,必须买剪板的换

网友:
表示苹果的机器还没有修到这么严重的。。。。。。

网友:
苹果都都是带程序的而且还都是要料板上拆机的。用全新的还不行

网友:
直接换就可以了,掉旧板,这个有程序,MAC AIR 和MACBOOKPRO 不能用

网友:
EC旁边有电阻氧化了,公共点不出电压不一定是EC问题啊

网友:
苹果SMC都带程序, 要买一样的料板才可以

网友:
带的只能买料板

网友:
习空的没有用

网友:
这个是带程序的,买料板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