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ela0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18-04-17):
gateway  nela0笔记本关机时可以正常充电,进入系统后接上充电器大概一分钟后指示灯闪烁,不再充电了,适配器拔掉再插情况就前面的情况一样,只能冲一会儿,,大神帮忙分析下会是啥挂了

网友A:
排除电池 重点查查充电电路(说了是不是等于没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电池 重点查查充电电路(说了是不是等于没说)

你有这板子电路图吗LA-6151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电池 重点查查充电电路(说了是不是等于没说)

电池是好的,刚刚订来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板子电路图吗LA-6151P

网友B:
关机充电电流2.8A是啥挂了,,,烧BAT那头没烧出啥短的     PL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充电电流2.8A是啥挂了,,,烧BAT那头没烧出啥短的     PL5

充电隔离管换一个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隔离管换一个看看了                                                                             ...

就是那个放电管是吗   PQ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隔离管换一个看看了                                                                             ...

充电芯片是ISL6251    流电电流控制的大概是那几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隔离管换一个看看了                                                                             ...

帮我分板下看看,控制冲电电流的是那几个脚

网友C:
楼主看来是勤奋好学的好手       可惜我不会修笔记本  笔记本的芯片信号跟台机一样的不?一样的话不就是VCC EN BOT这些引脚都正常后就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我分板下看看,控制冲电电流的是那几个脚

CSOP/CSON充电电流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SOP/CSON充电电流检测

谢谢大神指导,,那两个20欧的电阻,阻值改大电流是变大还是变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来是勤奋好学的好手       可惜我不会修笔记本  笔记本的芯片信号跟台机一样的不?一样的话不就是VCC ...

现在修笔记本都混不下去了,,别的更没办法了,,,60块有人在修,神经病,,都混不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指导,,那两个20欧的电阻,阻值改大电流是变大还是变电

只要电阻没变质就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阻没变质就不是这个的问题

放电管我拆了,一样,      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电管我拆了,一样,      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充电上下管换了 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上下管换了 查充电芯片条件

好的,我试试看,,,,这个充电芯片要几个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笔记本都混不下去了,,别的更没办法了,,,60块有人在修,神经病,,都混不下去了

各个行业都不好混了。。悲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各个行业都不好混了。。悲催

理发,和做吃的混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上下管换了 查充电芯片条件

充电上下管换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发,和做吃的混得不错

早知道当年就多读点书  学个医  就算学不了医学个厨师也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知道当年就多读点书  学个医  就算学不了医学个厨师也爽啊

现在做吃的很不错,,前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做吃的很不错,,前景好

医生更不错  多好的前途 可谓是前途无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电池 重点查查充电电路(说了是不是等于没说)

修来修去 还不就是围绕说了等于没说的  明明知道故障 但就是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