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CFT3I维修

楼主(2018-04-17):
今天维修了一块联想台式机主板,不过用的是联想笔记本的USB形状通电源适配器,所以可以用电源表看电流,待机电流是0.05,能触发到0.41A,没有电流跳变,各电压都正常,南桥复位信号也有3.3V,基本断定是CPU不工作,拆开风扇检查CPU上面有两个电容腐蚀了,用烙铁拿掉后,待机电流0.03A,开机电流正常跳变,接外接正常显示,维修结束,应该是通病,以后修到这个故障的朋友,可以再次验证,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还要装上吧

网友:
通病啊!就是这个主板的通病啊!最好还是装上吧?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一些维修经验,最好还是装上吧

网友:
我不管是修台式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除非是时钟等重要信号的电容坏了才会装,其它供电之类的电容坏了,我都习惯了偷懒不装。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

网友:
应该是通病,等着大家一起来验证!

网友:
一到雨水天气这个问题就多了,给联想工程师个赞

网友:
联想组装大厂,应该是联想压缩富士康的价格,双方双赢的结果。

网友:
这种通病真的很多!是设计缺陷吗?

网友:
应该是通病,谢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解决大问题 了!!!!!!!!!!!!!

网友A:
大神们!主板电压一般有几处重点测试?具体在哪个地方?

网友:
这两个电容腐蚀确实是通病了。。。一般也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主板电压一般有几处重点测试?具体在哪个地方?

先测量所有的电感线圈,然后再测一下南北桥旁边和背面的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几次了,是通病,应该是散热器上面的海绵导致的

网友:
又是海绵的锅吧   联想又送钱来了

网友:
最好是散热器上的那个海绵给取了

网友:
这个就是能病,不需要再把那个电容安上了

网友:
这种情况修的同样故障的板不下10台 都是秒杀  收钱也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修到的。碰到这种板还是比较爽的,一般一百五起,报换CPU

我这台是政府部门的,收费还可以,维修费1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修到的。碰到这种板还是比较爽的,一般一百五起,报换CPU

哦,不对,记错了,维修费收了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