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原厂BIOS

楼主(2018-04-17):
原机板号:DAJW8CMB8E1 REV:E 独立显卡
器维修故障

开机电流到0.6然后自动掉电
排除短路后 怀疑BIOS故障,毕竟这机器BIOS容易坏
去论坛上下载了两个,刷上机器都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但是都由风扇狂转问题,
上面也写着所谓的原厂BIOS,和绝对解决风扇狂转问题,
不知道是机器原因还是BIOS原因,个人觉得还是BIOS原因,
去某宝上花钱买了一个原厂BIOS,刷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
附上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中。。。。。。。。。。。。。。。。。。。。。。。

你下载在哪儿啊 不要灌水哦 小心被逮着了哦

网友B:
           刚好一个机子  下载下来看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一个机子  下载下来看一下呢

你从哪儿下载了啊?为了分也是够拼的哈 哈哈哈哈哈

网友C(2018-05-22):
开机 电流 0.02 能是 BIOS 的问题不

网友:
正需要 下载一个 谢谢 我的是 开机 电流0.0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 电流 0.02 能是 BIOS 的问题不

你得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  如果是BIOS坏了 刷了肯定能解决

网友(2022-04-26):
下载试一试,我的电脑就是一开机风扇狂转,找不到原因

网友(2022-07-05):
ok好用  今天遇到一个放置2年的  开机故障一模一样,刷了ok

网友(2023-05-26):
我的5470是独立显卡不能调用,也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下载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