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1-70 不认硬盘

楼主(2018-04-17):
E41-70 不认硬盘
插上硬盘就卡logo

网友:
我还以为是维修贴呢

网友:
换个盘试一下,如果硬盘自检不过会卡LOGO

网友:
有光驱位没  有的话直接把硬盘放在光驱位上

网友A:
已经修复   CPU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复   CPU坏了

我想知道其中原因为什么最后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其中原因为什么最后是cpu坏了

没有别的东西了   供电有
数据线没有短路 直接进CPU了
又没有图纸
就当我是猜的吧

网友:
接口 南桥相关电路,这还不好查吗

网友:
有没有试光驱托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