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显示器 维修

楼主(2018-04-17):
三星T190显示器 维修电源板坏     网上买了块电源板装上  发现灯管闪 已为是灯管问题  找了两条灯管 外挂后还是闪   就客服说明情况 客服让我把电源板 到驱动板 连接线 12条线   红色的那一条线拆掉 不要连接到驱动板 就可以了 后测试真的正常了就不知道这条线(B-dim)是什么作用

网友:
dim翻译是暗淡 应该是亮度调节

网友:
一般都是改高压板,只用开启信号,别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