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Y460 笔记本 正常使用 关机 求维修意见

楼主(2018-04-17):
接适配器 用一会 会关机 充电正常
单用电池 正常
求维修 思路
笔记本

网友:
隔离问题 看着像 拆机看看进水没

网友: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保护隔离中有件不良!

网友:
感谢LS 2位

网友:
适配器更换了吗

网友:
Y460 的机子,充电电路这部分是个通病,更换充电IC试试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应该是

网友:
关机后能否重开?????????????????????

网友:
电压不稳,查电路 开机电路 南桥一线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非技术人员建议送修,不要把故障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