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 看图!

楼主(2018-04-17):
电流上到1.4不动。总线复位0.7跳到3.6循环跳。手摸到画圈圈的地方就可以亮机了。刷过BIOS。换过桥。BIOS的1、2、5、6也跟着跳动,难道桥换的不成功还是桥坏了?大神在哪里,指点一二!

网友:
重新换一个试试。。。。。。。。。。

网友A:
你确定,用手摸着就可以开机?
如果是洗干净后看下画圈的那里断线了没,再然后换下电阻电容

实在不行就只能插条件了

最后再换桥

网友B:
桥没换好吧?最好再换一个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用手摸着就可以开机?
如果是洗干净后看下画圈的那里断线了没,再然后换下电阻电容

试了好多次,手摸着电流能上到2.1A亮屏,手指松开立马电流就掉下来到1.4A,屏幕也跟着黑了。再摸还可以亮屏,肯定不是断线了,画圈的电阻和电容是桥发出来的总线复位。一边到EC,一边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没换好吧?最好再换一个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不敢在换了,主板上掉了好几个焊盘了

网友:
重新换一个试试,说不定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