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2G 0.004上电到0.028,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8-04-17):
ACER E1-472G 0.004上电到0.028,插电源瞬间有3v5v.消失之后,待机变成了0.004
按开关之后,0.028,3v5v有了,好像是哪里保护了。接下来不知道该查什么了,求思路

网友A:
宏基喜欢出35V后级电容问题,你代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宏基喜欢出35V后级电容问题,你代换了试下

第一步就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还是要按上电时序来查哪路供电没出来

网友:
插电源瞬间有3v,5 v,后来又没有这里就不对了!待机芯片外围电路查下!

网友:
量下阻值,查下后级转换的电路。图纸有的有时序图。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故障  3V5V 通电瞬间就掉电 不触发

网友:
查EC的条件LID ACIN 复位 BTN S3 S5 等等吧

网友:
查二级电压,一般盒15V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