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楼主(2018-04-17):
有个金士顿4G内存,跑码3F,有条好内存插着能一起亮机,单独一根不亮,是SPD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假的金士顿吧,维修价值不高,相信金手指都擦过了。可能某个颗粒有问题

网友:
假条没有维修的价值  拆颗粒都没多大价格 还得看是不是打磨的

网友:
在排除金手指后的情况下,你可以试一下不插内存报不报警,如果会,那么插不亮的内存,看看报不报警,报警的话spd坏的可能性很大(不认内存),不报警的话可能性很多,某个颗粒坏占大多数,spd坏极少数

网友:
好的是频率低吧,坏的降频也许能用,一般假的就这样。

网友:
               内存修的价值不搞   有空研究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