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B702P不触发,主板灯亮一下

楼主(2018-04-17):
主板3,5V进水,更换芯片后,不触发,待机3 5V正常,按开关主板上灯亮一下,电流无跳变。有同行发出类似的帖子 刷BIOS,更换南桥还是一样,有谁遇到这个问题,谢谢了。EC电压正常。

网友A:
更换南桥还是一样---一休U吧?没SLP_S4 3#返回?

网友:
有时晶振问题也会导致触发不跳变

网友:
                  看哪里是不是又有腐蚀   触发条件没满足

网友:
不要看别人的,毕竟别人没修好!要自己动手!很多时候一些细节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南桥还是一样---一休U吧?没SLP_S4 3#返回?

SLP_S4没有电压。想换个KB9022Q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4没有电压。想换个KB9022Q没有这个芯片

有发出没返回查一下U桥的待机条件再说

网友C:
按开关主板灯会亮一下应当有触发动作,估计U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哈3,5V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开关主板灯会亮一下应当有触发动作,估计U坏的可能性大。

你告诉我为啥是CPU坏???这机器又不是集成一个芯片

网友:
ec的电压正常 那桥的呢?南桥供电 晶振有没起振

网友:
那你更换过EC吗   EC都没有换干嘛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