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铲完偏光除胶拿什么药水

楼主(2018-04-17):
买的这种,但是有些机型的不好除,今天试了个米5的,之前涂在小米note上一下就掉了,换了米5的就不行,就涂的有点多,结果就变成图二那个鬼样子了,偏光下边一层掉了……上机测,显示是好的,触摸不了了……

网友A:
我一般用8222多数都好用,不过今天擦个p9没起作用。

网友:
有那么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8222多数都好用,不过今天擦个p9没起作用。

这个涂多了伤屏吗,会不会像我图片那样子

网友B:
有很多型号的铲了偏光触摸失灵,特别是华为,另外华为有些OCA胶很硬,很难除胶,要买专用的除硬胶的药水。。。

网友:
什么8XXX的不能弄边缘太多,要不很容易坏屏,铲偏光除胶没那么难,我用598没有刀片搞不定的,8XXX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型号的铲了偏光触摸失灵,特别是华为,另外华为有些OCA胶很硬,很难除胶,要买专用的除硬胶的药水。 ...

华为现在新的大多数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了,之前有部分触摸排线很宽的那种是不能换偏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