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谁成功换过PWM芯片,TON脚的电阻的?

楼主(2018-04-17):
TON脚的电阻坏了,找个原值的电阻是不可能的了,代换的话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  成功换过的说下哦。  你直接告诉我就可以节约我时间了啊,我也懒得去试了。
我知道并和串你们不用说啦,告诉我是大点还是小点呢?

网友:
没换过,小白路过!请指教!我想到达人们对生活的一

网友:
个人经验400----800k之间,看你能找到什么样的,阻值这么高可不太好找

网友:
作为小小白的我 这个还是会的!!!!!!!!

网友:
找下料板上的相同芯片相连的,k阻值基本都是一样

网友:
这么大的相差一点没所谓的,接近就可以了

网友:
相差不大,没事的!!相差不大,没事的!!相差不大,没事的!!

网友:
找个1M的电阻基本就可以的

网友:
几百K的 吧  试试 就行了

网友:
只要相差不大就可以了。有图纸标明的。找个电阻不太费劲,脚位电压都是有范围的。

网友:
这个调节频率的,不能随便乱换,乱换可能出现奇怪的故障

网友:
这个电阻一般大于500K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