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LIE REV:1.00维修一例 关于AMD 218-0844014的一点小小的经验

楼主(2018-04-17):
HP 285 Pro G2

来了2台一模一样的,还有一个烧的惨不忍睹,直接换板子。
主板图

板号:

刚来时com口芯片烧穿了  芯片为GD75232, 其他无明显故障

拆掉串口芯片后大概测量了下无明显短路

插电   诊断卡灯不亮

除了待机5V外,其余待机电压都没有出来

正常板待机有3.3v(pL14)    1.1v(pL1),

当然这是修好后实测的,台式机主板修的很少,AMD就更更不用说了。

先从待机3.3v跑线   最终到了pu11

pu11,如图所示:

图纸,芯片也查不出来,跑下线大概画了个草图

水平有限,大伙凑合着看。

一个5v转3.3v的ic,不知道什么型号。关键点在5pin   5v待机经电阻串联分压到芯片5pin,另一端实在跑不出来。。。
还有一个转1.1v的   电路一样不多说

电阻分压下来,理论有2.5v左右,实测0v,拆掉芯片,下拉电阻,依旧0v,换了个10k上拉电路依旧0v

个人猜测这个应该就是EN脚了,也没有短路,必然是外围电路拉低了。

但就是找不到。。。

转其它地方XXOO,测到CMOS电池没有电,换了个上去还是不对

断开D5下面的电阻,电压正常了。跑线到了io。
仔细观察io上面已经烧了个小孔

这个忘了拍张图,各位可以凭空臆想下

不多说,定芯片

芯片到后,先换上串口ic,io先不装

再测pu11,  5脚果然还是没电

装上io再说。

再次通电,呵呵,待机3.3v出来了,1.1v也有了

触发,嗯,复位灯不停闪烁什么鬼
赶紧测测,供电,时钟都正常了。就复位电平不停在那跳呀跳,跳你妹呀

没办法,继续搞。

先来到了桥,东测测,西搞搞。

发现桥上面有3个电容短路。。。。

AMD 218-0844014
这个芯片没怎么见过,注意红圈标记处;这3个电容不但短路,而且对地值为0Ω

万幸,还有片烧糊的可以参考下,对比测量,发现也是短路状态。。。

看来桥是好的,(我运气一向不错,就不信它挂了)。

继续,看看其他地方。然后,然后又扫到了小电池

我擦,D5下面的电阻忘了装回去。。。
这就尴尬了

复位灯闪估计是电流不足,不多说,速度装回去。

再次通电触发,妥妥的亮机。

大家以后遇到此芯片可以注意下,差点被坑。    我虽然没拆,但相信拆下来测,肯定不是短路滴。

网友:
我擦,怎么下面多出来这么多图片...............

网友:
这是不触发的维修吧 ???????

网友:
这是不触发的维修吧??????

网友:
多谢 永不放弃LYH 加分。。。。。。。

网友A:
不错 过程很丰富啊  看得出来楼主是比较大意的 少了个件就直接上机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 过程很丰富啊  看得出来楼主是比较大意的 少了个件就直接上机测了。。。

嗯,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C: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高。学习了!

太客气了,互相学习。分享是种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会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都是从错误种成长的

网友D:
我看着都有点累了。。。修的时候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着都有点累了。。。修的时候很快??

很慢,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天。。。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E:
这个桥上的电容短路还没碰到过,LZ是看出来它发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桥上的电容短路还没碰到过,LZ是看出来它发黑了吗                                                   ...

没有,量出来的。。。。。。。。。。。。。

网友F(2018-07-31):
BIOS 有吗 我这不跑码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 有吗 我这不跑码 可能是BIOS问题

BIOS没有备份,论坛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