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不开机,电流显示0.00A

楼主(2018-04-17):
插上电源电流表显示0.00A, 查公共点电压正常,接着检测待机3V5V没有,测试开关脚只有1.2V,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发现3VA_EC电压也是1.2V,接着顺藤摸瓜测到3VA电压是3V3VA_EC电压是由3VA转换过去的,接着直接飞线到过去,问题解决!
最后附带本机独显BIOS 版号 X550JX REF:2.0

网友:
跟着时序一步步查,楼主的时序学的不错

网友:
如果在写的详细点就能加精了 你的帖子就能赚钱了

网友:
既然有点位,为什么不查一下转换管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种断线他还能怎样写得太过详细呢

网友:
这种飞线也是简单明了了

网友:
要的就是速度,不错,只要能修好总么简单就总么简单

网友:
修的好轻松啊,,,,,,,,,,,,,,,,,,,,,,,,,,

网友:
高手,不错值得学习了,先收藏以后用。

网友:
不错,有图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