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充电到20%不开机!

楼主(2018-04-18):
苹果6不开机,加电没反应!机器客人说之前能用的,后来没电,充电充到20%后就不开机了,加电板子没反应,情问各位大神是因为下图圈起的那个电感掉失造成的吗?如果不关这个事下一步小弟应该怎样做呢?

网友A:
有没有试一下换电池看看

网友A:
尾插也可以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谢谢大使大师级别的分享,谢谢了,谢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也可以造成这样的现象

谢谢,我以经知道原因因。原来是供电IC和USB充电IC跟电源IC的问题。三个IC跟焊盘都摔掉点了!机器要搬板。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一下换电池看看

谢谢,我以经知道原因因。原来是供电IC和USB充电IC跟电源IC的问题。三个IC跟焊盘都摔掉点了!机器要搬板。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3 个ic  都掉点了?   不太可能吧   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B:
掉点了不能接上去吗,3个都掉有用的点?

网友:
没那种可能性把那样CPU硬盘都得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点了不能接上去吗,3个都掉有用的点?

是啊,主供电IC掉的三个点都不是接地和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