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之故障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8-04-18):
主板板号6050A2412201-MB-A02

已知问题:公共点大断,主板有明显缺件

首先维修公共点大短
经查C721用一条线两边搭一起,没有焊接,C557有导线两边相连,去除后解决公共点短路

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L504偏低,不为0先放一放

上电测试,Q303  S18.3VG17.9VD17.9V 应该是假公共点

查图得知:ACDET输入大于2VACDRV就会输出比CMSRC6V的电压

测得U302VCC 1.6V不正常、CMSRC18.2V正常、ACDET  2.5V正常

VCC发现R316没装,补上后VCC  18.2V正常,ACDRV正常输出24.8V

公共点正常产生18.2V

接下来测得线性3V已经产生,没有线性5V

观察发现缺少线性5V滤波电容,补上后正常产生线性5V

接下来测试没有产生3.3V5V待机电压

观察U307周围,通过点位图电路图发现缺少R327C323,都是升压电路的元件

补上后待机3V5V产生

  EC发给桥的待机电压好RSMRST#无电压

EC工作条件:供电3.3V  复位3.3V  晶振有电压无正常波形

观察发现晶振别装反,装好后正常起振。

  但是RSMRST#还是没电压,询问得知这个板要触发后才产生

试着触发,上电到0.19 ,RSMRST#正常3.3V

测各二级供电:内存主供电1.5V、总线供电1.08V但是发现上管发烫、内存VTT0.79V、二级3V、二级5V、二级1.5VVCCPLL 1.8V

观察1.05V产生芯片U502发现少了升压电路的R581,  补上后上管不发烫了,PG3.3V

上电电流掉到0.08,看来之前的0.19是上管发烫产生的

  桥的25M已经正常起振

抓波发现内存1.5V电感前端抓不到波形,观察U9424发现没有自举电容C12641

补上后波形正常抓到

CPU和内存测试,触发到1A左右跳变然后掉电,看来还有问题

继续查看主板发现PWRBTNLID的上拉电阻R611R547LID连接ECR738被拆掉了

之前测试开关有电就忽略了这一块,详细观察还补了几个滤波电容。

亮机图

这个板我技术有限,时间来不及,只能说可以亮机了,还不稳定

网友:
够小心的了,学习中

网友A:
修死人啊,呵呵

上家也太狠了点吧··········取的东西是不是稍微多了点额

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死人啊,呵呵

上家也太狠了点吧··········取的东西是不是稍微多了点额

这是实地特意做的故障板·····

网友B:
又一位维修大神从此诞生了,曾经这片板我修不出来,也是假公共点。羡慕修好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位维修大神从此诞生了,曾经这片板我修不出来,也是假公共点。羡慕修好亮机的

你现在也是大神了

网友C:
虽然都是人造故障,但看出老师用心良苦。锻炼大家的思路,让大家见见故障,也不至于碰到故障束手无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都是人造故障,但看出老师用心良苦。锻炼大家的思路,让大家见见故障,也不至于碰到故障束手无策

知道了那些元件不装会有什么情况,对这些电路更加熟悉了

网友:
思路清晰合理,示波器都比我们用的高一等。还要感谢翁前帮同学教我怎么修烧5V,,,,,

网友:
检查仔细!技术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老师就这点料你全都曝光了

网友:
检查仔细!技术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