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屏判断

楼主(2018-04-18):
我现在修一台A1466黑屏,有声音,开机一瞬间屏幕液晶闪一下。检查PPHV_S0SW_LCDBKLT没有电压,检查是F7700烧毁,更换了F7700和U7701后PPHV_S0SW_LCDBKLT还是没有电压,向前检查Q7707EDP_BKLT_EN无触发电压,所以Q7706没有导通。向前检查信号从CPU发出,应为有声音所以判断CPU没有问题。后来想屏幕液晶能闪一下就查屏接口J8300的18和19脚在启动一瞬间有3.3V后马上没有了。到此处才怀疑屏有问题,外接miniDP转VGA连接显示器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只有白苹果(应该是维修中重复启动造成系统损坏吧)。现在是想请教各位,现在可以判断屏坏了吗,还有什么方法检测屏幕。我是做家电维修的,我有一套液晶屏测试仪,但是要测试这个屏要开盖才能测到,所以没有确定还不想开盖。

网友A:
你网上买个总成不就完了吗?买来试试不行就退货,当然,这个屏坏的可能跟价格也要跟客户说一下,反正那个屏你也就出个运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网上买个总成不就完了吗?买来试试不行就退货,当然,这个屏坏的可能跟价格也要跟客户说一下,反正那个屏 ...

说的非常有道理,现在一套多少钱你知道吗,有没有好点购买路径。

网友:
以前 是 1000 多 ,现在不知道是多少哦。。 你这个屏幕 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非常有道理,现在一套多少钱你知道吗,有没有好点购买路径。

这个A1466是苹果比较便宜的产品,也就1000多吧,年代老的更便宜,直接买总成,买来直接插上去点,只要你不给他屏搞坏了都能退,千万别找什么其他途径,还不如淘宝省事儿,记得开箱录视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