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2.2 VBAT

楼主(2018-04-18):
GA-H61M-DS2 R2.2 VBAT

测RB电阻。1K 正常。 1K上面3.0V 正常。
1K下面一头 0.9V

把D2拆了。 IO 拆了。 BC31 拆了。 VBAT 还是0.9V

查了所有的VBAT,只有这二张图纸的位置。

这个VBAT还会去哪里?  图纸上的都找了,还是一样。  RB 1K也换过了。 电池座也换了。没思路了。 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没有R2.2的图纸。这里参考的是R2.21的图。   R3.0也是一样的这几个位置。

网友:
我想问问插上ATX电源后,VBATT_RB另一端也是0.9V么

网友:
拆了D2根这个没关系。 没有2.2的图纸。怀疑可能去其他地方了。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进桥里面了吧!这样问题不好搞

网友:
图纸上没看到进桥。

网友:
有2.2图纸的朋友帮我看看这个信号有没有去其他地方

网友:
如果连接原件都拆光了 那就有可能是板层漏电  断开所连的 然后飞线  笔记本有时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你如果都查完了还是没有的话  肯定有跟电源线转换成了其他信号进了桥 要不就是有断线的地方或者腐蚀的地方

网友:
R2.2也是这几个位置。。。这板看起来也是板层有漏电

网友:
VBAT一般很少入桥的,都是入IO EC多,挑高IO脚,直接飞线

网友:
搞定了。 割线。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