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兄弟2890传真一体机 复印字变大 只出来一部分

楼主(2018-04-18):
兄弟2890传真一体机 复印字变大 只出来一部分 ,打印都正常,请教搞过的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你把走纸轮清洁一下,不行就换了。

网友:
回复出厂设置,清洁扫描走纸部分

网友:
A4纸印成这样,太奇怪了,是横向拉长,纵向进纸的机器都是纵向拉长,头一次见,没有思路,恢复出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