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不加电

楼主(2018-04-18):
华硕k550d 版号:x550dp,按开关,没反应,3。3v    5v都有

网友:
这个是这个板子的一个小通病吧,一般的维修师都能解决,你要是不会就找专业的维修店吧

网友:
刚才,我下了个bios程序,刷后,电流2.4左右,不亮

网友:
我们都是在学习期间 共同学习

就飞到拉萨发 放大

网友:
我们都是在学习期间 共同学习 有一天我们也想他们一样
相信自己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中!努力学习中!

网友:
换了个rtd芯片没好
请师傅们帮忙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