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法识别VGA信号

楼主(2018-04-18):
接到一台联想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无法识别VGA视频信号。客户说是被雷劈过的。赶紧测量VGA接口。123脚RGB信号。13,14行场同步信号。不出意外全是短路的。干掉那俩防静电二极管后短路排除。心中一阵窃喜。以为要捡到死鱼了。结果一测试涛声依旧。又测量VGA接口的123脚对地值768。这不对啊。RGB三原色信号通过一个75欧电阻接地。与其他电路并联到地阻值是不会超过75欧的。会不会是接地的电阻被雷劈挂掉了。感紧找了75欧的电阻换掉。接上笔记本行场同步RGB信号已经发送到逻辑板。完美解决被雷劈的显示器/调皮

网友:
这还是很厉害的,我显示器都不会修,直接就是哪里不会换哪里

网友:
一般都是3个二极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