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麦博M200音箱 什么原因?求助

楼主(2018-04-18):
麦博M200音箱,故障现象通电后电源指示灯  亮一下又灭了,间隔2秒左右 又亮一下又灭了,一直在重复,求教各路大神,还可以修复吗?

网友A:
这么垃圾的音响还在用,我也是醉了,这种用开关电源供电的低音炮是最垃圾的,功率小,动态响应跟不上,低音沉不下去,高音抬不起来,而且看这个做工,就是个山寨货,还修啥修啊,丢了再买一个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垃圾的音响还在用,我也是醉了,这种用开关电源供电的低音炮是最垃圾的,功率小,动态响应跟不上,低音 ...

   就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看看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