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 电流0.2-0.30反复跳,完美修复过程,图文教程值得一看!!!!!!!

楼主(2018-04-18):
机器型号:F50J
主板版号:X550JX
故障:自动上电0.2-0.30,如此反复,还关不了机器

先上图片

   这个故障,论坛里面搜索X550JX 似乎找不到这样的案例,但是搜索X550JK搜索到一个这样的帖子,没有修出来,故障一模一样,原贴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774-1-1.html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给这位朋友留言了,让他看看我的这个帖子。

现在书归正传,华硕的这种反复跳,我修的还是挺多,开始以为反复上电,但是不能归零,也不能关机,怀疑某个信号反复跳,测量各大电感唯独显卡供电,没有出来,大家注意,此时CPU供电已经出来1.7V,这个没有拍图片。显卡供电,当万用表放上去的时候,发现其实电压已经出来,但是会消失,随着电流的反复。我有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叫我微信,给你看,如图是开启的电压,反复。

        找到故障点,那就开始推理,以显卡供电为契机,开始推理,按时序一步一步查找,直接找显卡供电芯片,可惜没有PDF ,芯片是PU9013P,只能按照点位图,在此感谢论坛提供点位图,事实证明,就是开启信号在反复跳。
以下逆推过程,照顾新手的,所以比较详细,图文加解释,后面有个文字整理过程,老鸟可以绕过,直接看文字表达!新手最好下载点位图,实践一遍。

1.显卡供电芯片开启,芯片的第三脚,NVDD_PWR_EN过电阻PR8505 改信号:P_NVDD_PWR_EN_10,给显卡如图:

2,继续追发现是信号3V3_MAIN_EN过电阻R7015改名字NVDD_PWR_EN 给显卡供电芯片

3,继续追发现是信号3V3_MAIN_EN 在板子上面有有7处,最终锁定+3V_AON  通过电阻R7741  提供上拉,没有图纸,靠点位,这是个电压。

4,+3V_AON这个电压,在点位图,一共有30个地方,这里我整整绕了一个小时,感觉都修不出来了,中间休息了一下,经过不断的断开,包括上面的信号,都是通过断开,才确定的,最终锁定了位置如下:

5,继续追,+3V_AON这个电压,是GPU_PWRON_3_3V_AON 控制Q7701把电压+3VA_DSW转换的,GPU_PWRON_3_3V_AON这个信号是GPU_PWRON_3_3VSG_IO 控制Q7801转换,GPU_PWRON_3_3VSG_IO   GPU_PWR_EN过电阻R7012  更改的名字。

6,继续追  GPU_PWR_EN这个信号的来源。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桥控制的,测量桥的条件,电压,晶振,果断换桥,原来的桥是SD17E,由于手上没有,使用的SD17D  代换,事实可以使用,稳定性待测

最后放几张亮机的图片。

修机器不容易,发帖子也不容易,整整写了三个小时,感觉有用的,加分吧,有看不明白的,请加我头像下面的微信。

 会员1334561300鑫豆2024-8-8 10:53
 会员1549184300鑫豆2024-4-22 19:00
 会员3722152元2023-5-13 13:50
 会员3126232元2023-4-2 01:46
 会员11137052元2023-1-12 23:34

网友:
这种小的桥还是坏的多,不开机的多

网友:
威武没话说,虽然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好技术,点位分析的很六六六
如果用到示波器来修,这板能更快解决问题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啊  不过下次楼主可以考虑先加焊桥 如果不行再换桥

网友A:
还有 问下楼主 收了多少米子?还有 问下楼主 收了多少米子?

网友:
很厉害的技术啊!非常不错哦!学习了!没有图纸的板子修着就头大!!!!!!??

网友:
没有图纸  是挺麻烦的  特别ASUS

网友:
这种故障我发过帖子的 华硕X555LD 也是显卡那个地方供电导致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显卡供电开启脚电压这么难找的吗

网友:
坐等加精华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供电开启脚电压这么难找的吗

有点位,你可以试试!我是分析了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问下楼主 收了多少米子?还有 问下楼主 收了多少米子?

哈哈哈,同行的吗,就是换桥的钱,260

网友:
这个真心学习了 刚一进来我以为看玩又是要收费的咯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供电开启脚电压这么难找的吗

+3V_AON  ,就这个电压,我第一次在华硕的点位里面看到,你如果不绕,我就服,空了,自己看点位。

网友:
SR17E这个桥坏的多,换的也是最多的。。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華碩X550JX目前0.2-0.30反复跳轉,完美修復過程,圖文教程很值得一看

网友D:
需要付费才可以看                   俩毛有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_AON  ,就这个电压,我第一次在华硕的点位里面看到,你如果不绕,我就服,空了,自己看点位。

你都找出来了我也知道答案了就没必要看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付费才可以看                   俩毛有点少

系统生成的,论坛设定的。我只是写帖子。